FA507R 板号DA0NJNMBADO REV: D CPU背面请图

楼主(2024-12-25):
接修一台FA507R 板号DA0NJNMBAD0 REV: D ,蓝屏重启,怀疑CPU问题,拆完后面以后,发现掉了很多电容,不知道是本来就没有的,还是拆掉了,求一张高清图

网友:
我和你的主板同一个型号,这是我刚拍的高清图。麻烦兄弟这部分的高清图给我拍一张呗

网友:
AMD的U,这种故障一般CPU虚焊导致,遇到过两台。如加焊不好,建议重植或换U.

网友:
有没有联系电话,加V可传更高清的图片。这里只能传限制的图

网友A:
看来楼主退修了,掉了几个电容电阻而已。这么快就退掉了,浪费我的热情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来楼主退修了,掉了几个电容电阻而已。这么快就退掉了,浪费我的热情啊

没有,客户不要了,把电脑卖给我了,冷机的时候开机要重启几次才开机,开了以后,貌似正常了,很少出问题,偶尔会重启

网友B:
好,没问题,我拍一张给你

网友:
是卖给你赚的多,还是修好赚得多?

网友C:
这个有点位呀,能查到掉的电容的参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有点位呀,能查到掉的电容的参数。

老哥 可否分享下点位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,客户不要了,把电脑卖给我了,冷机的时候开机要重启几次才开机,开了以后,貌似正常了,很少出问题 ...

可以,收下来慢慢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,没问题,我拍一张给你

多谢

网友(2025-02-18):
楼主这个机器修好了吗?一台一样的蓝屏伴有花屏,然后重启的机器,重置了cpu一个样,难道要换cpu

网友B:
我的好了,加焊了CPU就好了,你这个估计 是CPU挂了

网友:
这u坏的也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好了,加焊了CPU就好了,你这个估计 是CPU挂了

你的百分之百返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