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B75pro3主板,掉电重启维修过程

楼主(2024-12-25):
闲来无事儿,小鱼收了两块B75,其中一块确认是桥短路了。修好的这一块,经过测各路供电阻值没问题后,装U上电后测pcie无复位、无时钟,紧接着测量各路电压,1.5V内存正常、桥供电0V,等等???,这明显是桥供电的问题,查看小8脚管子的各路条件,EN及供电均有,那就是管子本身坏了,把短路那块的芯片搬过来,开机直接跑码了。两块板子凑一块,过程挺乐,其实维修过程更开心。

网友:
29芯片的通病

网友:
这个思路好,买两个一样的板子,一个做料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