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天板NH58D 独显奇怪故障

楼主(2024-12-25):
原本是故障是烧坏一组独显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。所有相关芯片都补上了,1660ti核心显存都换了。
开机看似一切正常。

但是不到一分钟就蓝屏死机重启

奇怪的是,如果跑软件压力测试显卡,打游戏,都不会死机。
换句话说;显卡无负载就死机,高负载就不死机。
求思路...

网友A:
显存供电烧坏?那就是核心被12v冲击坏了

网友B:
这蓝屏代码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吧,把独显禁用了在试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存供电烧坏?那就是核心被12v冲击坏了

核心和显存全套换过了。
显卡无负载就死机,高负载就不死机。这和一般故障正好相反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蓝屏代码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吧,把独显禁用了在试呀

独显禁用了,就不蓝屏。所以大概率还是独显问题。
打游戏一直都不会死机,就是无负载状态就蓝屏。真搞不懂

网友:
好奇怪的现象   楼主解决了么   讲解下

网友:
修显卡的时候会不会搞到CPU或者内存了

网友:
检查下显卡核心供电。

网友C:
感谢各位大佬的建议。摸索了好久,还是没头绪。
最后索性干南桥,故障清除!开机闲置了1小时都不蓝屏了
无语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感谢各位大佬的建议。摸索了好久,还是没头绪。
最后索性干南桥,故障清除!开机闲置了1小时都不蓝屏了
...

真的好了的话,那就太厉害了,还没有遇到过。

网友:
重新刷显卡bios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独显禁用了,就不蓝屏。所以大概率还是独显问题。
打游戏一直都不会死机,就是无负载状态就蓝屏。真搞不懂

Bios不对,刷回原来的BIOS肯定行!

网友:
这种现象还是独显核心的问题,而且是很多年来都有的通病。就是独显在闲置状态的时候容易出问题,如果是机器处在独显模式,可以看到屏幕出现随机的斑点或者小方块,一旦有高负荷动作就表现的还比较正常。有这种故障的核心会不稳定,可能迅速恶化到完全不能使用。类似的问题在intel和amd的CPU里面也经常见到

网友:
显存供电都烧了核心早挂了

网友:
跟南桥有关系么这

网友:
现在的电脑故障稀奇古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