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H81M主板开机滴滴声

楼主(2024-12-25):
开机有滴滴声,必须按F2才能正常开机,重启无法重启,只能强制关机后,手动开机才可以是不是bios文件还是有问题。之前是正常的,刷bios报错后才变成现在的情况。开机不能直接开机,必须选F2,才能启动。bios被设置了密码,去不掉

网友A:
继续找BIOS,刷吧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继续找BIOS,刷吧,,

找了好几个都不如自己之前修改的效果好,可是修改工具不知道为啥用不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