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4217-1m 充电问题

楼主(2024-12-25):
客户反应充不进电 进系统电源识别不到,用电源供电发现有电流,但是不提示充电 ,也不能识别不充电。拆机检测,发现用电源会开机掉电,不能开机,用电池可以开机正常。插充电电路,发现保护隔离第二个pmos没有完全导通,g级电压19v acav_in 电压异常,发现被isl95520拉低,查供电都正常,但是1脚acin电压有5.68V, 测量分压电阻,发现200k电阻 电阻变小,料板找一颗换上分压正常,充电正常,OK 维修结束

网友:
能查到电阻不容易,,,,,,

网友:
充电问题搞不太懂我是来学习的

网友:
能查到电阻不容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