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 NM-A273 REV1.0开机装内存掉电快

楼主(2024-12-25):
NM-A273   REV1.0开机装内存掉电快

全板无短路,插电待机0.013左右,上电装内存电流跳变到0.5几很久才掉电,装上内存很就掉电。
全板所有电压包括二级供电全部都已产生,看情况应该属于跑码中掉电,且是SLP_S3#先掉。
BIOS刷了N多个,包括原厂,网上、淘宝等,初步估计还是硬件问题。、、
怀疑桥(单U)或显卡虚焊。
没BGA放弃了
没搞定

Z40-70 G40-70_NM-A273.pdf

g50-70 NM-A273.pdf

Lenovo G50-70 - NM-A273 REV1.0 BoardView.tvw

网友:
最新进展:

经过进一步测量,发现是公共点保护隔离这边异常,
EC发出了ACOFF关闭信息,
现在因为没有原装适配器,故短接PQ302完美亮机。
用U盘进PE正常,半小多了没有掉电。
修复完成。

网友:
总结:
    电源ID检测信号问题致机器上电过内存之后,EC检测到电源存在异常置高ACOFF信息同时送往公共点充放电电路,已达到关闭公共点,保护整机电源断电。

为什么非要过内存之后EC才发出保护动作。

网友:
异常是多少电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