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机械革命Z2南桥偶尔可以出SLP_S4

楼主(2024-12-25):
换了南桥、EC,故障依旧,机械革命的一块主板,板号GK7CP6S,换显卡后出现故障,偶尔可以出SLP_S4,能亮机,大部分时候不出SLP_S4,故障表现为按开机键等6秒左右电源指示灯闪一下。南桥部分电路有几处板层断线,都找出来修复了,表现不稳定,查找SR40B待机条件全部满足了,所有线路打了再无断线,维修陷入困境。南桥绝对是好的焊接没有问题,求大神指导出SLP_S4的先决条件。

网友A:
这人机车板还搞,心真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人机车板还搞,心真大

机械革命的板不行吗?目前搞了好多,板层都很好,这个应该是之前被干的次数太多了,南桥哪里PCB有点变形,导致断线,但是全部测过了,都接上了

网友:
机械革命看到就头疼,,,,,,,,,,,,,

网友:
坐等高手解答

网友:
这种主板 好的都 不想弄 板层出问题还去搞 真的牛  看见这种主板都头疼

网友:
建议先查按下开关以后EC能否正常发出PWRBTN#给PCH(这信号是高低高跳变) 能发出则EC正常, 大概率是PCH的问题

网友:
建议先查按开关进EC的开启信号跳变不,不跳变查开关这一条线,跳变了再看EC发给PCH的pwrbtn#有没有跳变,没跳变查EC待机条件,供电,复位,LID,BIOS是否通讯,跳变了就查PCH待机条件,待机条件都满足了还不出SLP_S4应该就桥坏了。偶尔能开会不会是开关到EC或者EC到PCH的pwrbtn中间存在小断线?

网友:
往后继续查信号

网友:
这板子直接换南桥就行

网友:
下了功夫了,U显卡  桥 都搞了  有耐心

网友:
这厉害了  都拆完了都

网友:
这电脑都这吊样了还能稳定吗

网友:
这是高手!!!!!!

网友:
换我我是不会修的,时间精力划不着。

网友:
看到你的主板外观, 直接放弃,修了也不稳定了

网友:
你看看c230那里  是不是电压不够。大概率是  桥没有做好。这个板子就爱出这个问题  桥那个c230角那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大神  你是在料板上修机呀.高手

网友:
机械革命看到就头疼

网友:
断线这种情况,还是换主板吧,就算修开机了也不稳定

网友:
我有一个板子,3.3v微短路,查不出哪里短路,链接的元件都拆了,还是40欧姆短路,之前修出货1k阻值但是不对,可以出3.3,上电后电感响,然后就不出电压了,只有一个5.2v电压了,没办法修复了,放弃治疗了,只能当料板用

网友:
这主板修的够沧桑的,硬盘接口都那样。多处跨线。

网友B:
建议买块料板,修修搬搬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建议买块料板,修修搬搬吧

这个不漏铜的料板买不到啊

网友C:
这机器通病换桥就好啊

网友:
大师你这是料板吧。还是说这是美女自用一手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机器通病换桥就好啊

不是桥的问题,板层断线了,不知道是那一根,把桥的点位都打过了,全部正常的,现在就是找不到是那个信号,待机条件全部满足,但是不跑码

网友:
头疼的板子,不太好搞啊

网友:
搞成这样了放弃吧

网友:
这种活只能是大神级别的修我们就是来看看学习学习

网友:
这种了还值得搞吗

网友:
脱离困境了吗?

网友(2025-02-02):
都这样了海值得搞吗

网友:
GK7CP6S  GK7CP6S

机械革命Z2 GK7CP6S.pdf

网友:
打一下两个晶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