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y9000x2022款板号NM-E461 显卡BIOS

楼主(2024-12-25):
接修一台Y9000 y9000x2022款板号NM-E461 ,上家修过,疑似价格没有谈拢,好几处做怪,现在主板已修好,显卡不能开全功率,也不能开直连模式,用GPU-Z看不到显卡BIOS的信息,看到显卡BIOS芯片疑似有动过,想找一个BIOS刷一下

网友:
好几处作怪的话,恐怕没那么简单

网友:
坐等高手解答

网友A:
这机器不可能会是BIOS问题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有显卡BIOS的请提供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机器不可能会是BIOS问题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

显卡应该是没有坏的,跑鲁大师什么都正常,就是功率不能全开,另外三相供电没有起来,怀疑上家把显卡BIOS搞了

网友:
独显是rtx3060?

网友B:
bước sóng e461 3060

nm e461 2M 3060.rar

网友:
别人修过的,再拿过来搞。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bước sóng e461 3060

你好,是显卡BIOS吗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ước sóng e461 3060

谢谢,我刷一下看看是不是正常了

网友:
感谢感谢,刷了BIOS就正常了

网友:
谢谢,没看到你的BIOS

网友:
vbios 有专门的网站  可以去试试。

网友:
我好像有,明天我看看

网友:
感谢大家,已经有两位大师提供了两份显卡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是显卡BIOS吗??

感谢感谢,刷了你的好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独显是rtx3060?怎么我下载来970K  不是2M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独显是rtx3060?怎么我下载来970K  不是2M

不会呀,我下了都可以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