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C 19寸普屏电源高压板问题

楼主(2024-12-25):
故障现象,开机后,亮一下3秒就暗了,关机再开机,故障反复,最长的一次亮了20秒后又暗了,可能是黑色方块的高压变压器坏了,可以从其他型号的板上拆一个同大小的,针脚一样的可以吗?代替损坏的黑色方块。

网友:
楼主威武,洪福齐天。

网友A:
直接买一个省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买一个省事了

我喜欢折腾和解决问题。

网友B:
这种变压器不是都可以代换的,但看资料,这几个好像是接口定义相同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变压器不是都可以代换的,但看资料,这几个好像是接口定义相同,,,,

你换过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