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B350ITX烤机CPU占用率低90%-95%之间

楼主(2024-12-26):
华擎B350ITX烤机CPU占用率低90%-95%之间
书接上回--进系统无cpu供电黑屏

因为当时5600被自己静电电坏了,看到键盘灯亮了,就以为修好了
然后使用r3 1200超频烤鸡测试
发现无论怎么调BIOS超频参数或者默频,烤鸡频率始终比设置的低0.2Ghz,且占用率只有90%-95%之间,且有一项MOS管特别烫六七十度。
过了两天,买新测试U1500X1700X,功耗高。
发现烤鸡一会儿就黑屏,cpu供电掉了,还是上回那样。
把发热的那组mos管换了依旧,协控换了依旧
然后是CPU供电波形,一直以为是正常的
然后就开始换电感,换了两颗电感后,变成了上回贴子的状态,1500X连亮机都不行了,1200超频也黑了。
思考了下,应给是更换电感温度高,是不是把底下钽电容烫坏了
索性更换背面所有滤波钽电容。
完美修复,波形完美,默频烤1700x100%占用率,这块板算正式修好了。

网友:
以为你上次修好了,没想到还有故障。这种坦电容我记得好像是在945系列笔记本电脑中是通病(时间太久了,说错的话请谅解),没想到在台式机主板上也有。

网友A:
你的热层像仪好用吗,是自己做的还是手机本来就有这功能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热层像仪好用吗,是自己做的还是手机本来就有这功能?

原来是真热层像仪,我见识少,看成手机了。

网友:
有设备就是维修方便  就是太贵了不是都买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