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家看看这种问题怎么解决

楼主(2024-12-26):
显示ISP失败,求助大佬们如何解决。

网友:
去数码支家问问,那边喜欢研究开卡的垃圾佬多。这边都是开店的,硬盘坏直接叫客户换硬盘

网友:
应该还是工具不对

网友:
256的固态?你这不手动指定成1T了么?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

网友:
工具没选对

网友:
应该是工具版本不匹配

网友:
首先到底多大硬盘?手动处填写1T硬盘?检测300G

网友(2025-01-26):
配置错误或者是工具版本不对,这个就要多实验,没有别的法,要是实的很次了  可以考虑更换主机或者外接硬盘盒试试

网友(2025-03-02):
貌似版本不对吧

网友:
同样问题,收藏备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