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3323-2待机时没有3V 5V是正常的

楼主(2024-12-26):
13323-2待机时没有3V 5V是正常的   按下开机键之后才有待机 EC发出开其

网友:
大佬,请问下  EC ON开启条件是什么

网友:
EC ON开启条件

网友:
有些机器 为了省电 ,需要按开关才会有待机电压的

网友:
当然是接收到开机按钮信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