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开关能关机,再按不触发

楼主(2024-12-26):
版号gm5tgfx,二修机烧了一堆东西,我把它桥和EC都换了,缝缝补补能亮机了,现在是插电自动触发,但是按了开关关机后,再按没反应
测了一下按开关关机后待机全掉光,只剩下3V5V,按照这个版的时序也是这样,桥的待机电压都是要按开关才出
按开关EC可以收到跳变,但是不发出,这个时候测量PWRBTN#,电压只有0.18左右

我目前是把D25这个二极管反装,让桥待机永远不会消失,这个时候测量R114电压已经有了1.6V.
暂时按开关已经正常,不清楚有没有隐患,求指导这个故障正常应该怎么处理

网友:
改的这个不太行,不插硬盘才可以再次触发,插了硬盘就又是能关机不能开机了

网友:
PWRBTN#电压正常3.3V吧,先把这个修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