毕为TYPEC接口,单排的,谁有定义,我要找cc1和cc2,谢谢

楼主(2024-12-26):
毕为TYPEC接口,单排的,谁有定义,我要找cc1和cc2,还有+-,谢谢

网友A:
速度真快啊,谢谢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速度真快啊,谢谢伙

网友B:
这个都是通用的啊,type-c 16pin的定义

网友C(2025-03-16)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都是通用的啊,type-c 16pin的定义

有没有双排的,脚位定义? 哪个是cc1 和cc2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没有双排的,脚位定义?哪个是cc1 和cc2

百度都有的,直接搜索
一般双排都是24pin ,就搜索
tpye 24pin 双排引脚定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