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个月前重植CPU -R9000P,今天出现上电只能0.8。。

楼主(2024-12-26):
今天碰到一台-R9000P,四个月前重植CPU,好了 。现在上电只能0.8。。其他都排除了,是不是要换CPU了?
还有,我想问一下,重植CPU有铅无铅锡,有没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这游戏本发热大,建议用无铅的

网友:
肯定有区别。稳定肯定是无铅

网友:
再拿风枪吹吹看,如果还是虚焊,建议换无铅锡重植。

网友:
先风枪吹吹看,如果又可以好,建议直接换无铅锡重植。

网友:
这种客户用钢铁都用不住 换主板吧

网友:
为什么不直接换个u

网友:
肯定有区别,拯救者尽可能上无铅,再干一炮吧,不行就G

网友:
再加焊下试试不行估计得换U了

网友:
我一直做的有铅的。没见返修呢。几十台了。去年到现在

网友:
无铅的熔点是217度   有铅的是183度

网友:
无铅比较好

网友:
直接换CPU一劳永逸

网友:
游戏本用无铅  普通本用有铅

网友:
一直有铅百来台 没返过  都是学生游戏机  无铅虽然温度高 但柔性没有有铅好

网友:
散热做好其实还好

网友:
我碰过有客户天天拿来打游戏,从不关机,用无铅的也抗不了多久

网友:
我敢肯定你之前用的是有铅的,赶紧换无铅的吧。AMD的发热大。

网友:
如果不是低温低,或者带黑胶的话,虚焊的可能性很少,重新植球可能还可以用,但是用多久不好说,是CPU内部的晶体问题,重新植球相当于给CPU加热,加热后CPU里面的晶体又焊上了,但是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,基本上只有换CPU才行了

网友:
来自: 日本 来自 日本
有铅和无铅,就像你买菜刀,有十块钱一把的,有一百块一把的,十块钱的,外观都一样,里面的材质是铁的,一百块钱的,外观也是一样的,里面的材质是钢的,外观一样,你后期用的时候,发现差距是非常大的,不要相信某些人,动不动就说换,特别是CPU和显卡,只要没短路,基本就不用换,能修则修,就算是换芯片,也都是别的主板上用锡炉拆下来的二手芯片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