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D充电器 typec口5V产生的底层逻辑分析

楼主(2024-12-26):
PD适配器:C口输出5V,如没接负载。是不会输出5V的?那负载是如何诱骗出这个5V的呢。。正常VBUS不直出5V,需要诱骗,但不知道低层的原理。有没有人分析下。

补充内容 (2024-12-27 12:18):
需要RD下拉电阻即可输出5V,即PD适配器必须看到CC线上的RD下拉电阻,才会从VBUS输出电压。

网友A:
没负载c1 c2输出线性5V,正极没有压输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负载c1 c2输出线性5V,正极没有压输出

CC1实测2.76V,有负载时,如何,拉低到0V吗

网友B:
适配器和pd controller通过i2c相互传信息确认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适配器和pd controller通过i2c相互传信息确认?

那不可能,上电瞬间VBUS根本没有电压输出的。所以负载芯片根本无法工作。更不要谈通信了。

网友D:
笔记本里cc线不是直接连接pd芯片的,中间还有个芯片,是默认接地的(功能类似OTG线)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笔记本里cc线不是直接连接pd芯片的,中间还有个芯片,是默认接地的(功能类似OTG线)

中间那个芯片一般是用短路和过压保护,主要是保护CC和SBU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不可能,上电瞬间VBUS根本没有电压输出的。所以负载芯片根本无法工作。更不要谈通信了。

你想得还挺细

网友:
难道不是吗?

网友E:
刚百度了一下。https://baijiahao.baidu.com/s?id ... r=spider&for=pc
大概流程如下:
首先充电器CC脚是上拉状态,POWER无输出,
插入充电线后,受电端(手机,笔记本)CC1或CC2对地接一个下拉电阻。充电器检测到CC脚有下拉电阻。打开输出一个5V电压。此时受电端得到基本供电。驱动芯片给CC引脚向充电器输出数据请求(PD协议),充电器识别请求,向POWER输出对应电压(9V,12V,15V,20V),这个就是升压的过程。

所以。修笔记本的时候,如果完全没有输出(没有5V),通常说明C口断线了(比如华为笔记本通病),如果有5V没有20V,说明管理USB协议的芯片出了问题(不升压)。如果有20V不开机,说明和这部分电路没有关系。比如后级短路,开机电路问题,电压缺失等。

以上是个人文字理解,大抵是这样的,部分叙述可能不那么合理,不要计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刚百度了一下。https://baijiahao.baidu.com/s?id=1787484611910715545&wfr=spider&for=pc
大概流程如下: ...

不错的,回答的很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