闲来无事,从闲鱼上买来两个坏电源

楼主(2024-12-26):
闲来无事,从闲鱼上买来两个坏电源,一个是全汉蓝海7000+电源,额定功率650瓦,另一个是安钛克EA550G,额定功率450瓦。拆开一看,安钛克那个炸机很严重,PFC芯片6601已经炸掉了一块,面目全非了,网上找不到任何资料只好作罢。拆开蓝海7000+一看,也是炸机,保险挂了,桥也软击穿,后级电路有几个电容鼓包,R69ABCDEF6个电阻面目全非,看不到参数,铜皮也炸掉了一块,心想完了,这次要翻车了。拆下散热片测量,一个管子挂了,型号60R190P,找了个20N60换上。散热片下面D61二极管也挂了,型号2A07,刚好手上有,直接换上。再看主芯片,型号是R8CB05BG,网上一查,说跟CM6805BG相同。网上搜到龙腾讲解CM6805电路的视频,对照测试了所有的外围电路,没发现异常。把R69ABCDEF6个电阻拆下,测试已经无穷大了,看视频里面电路图,应该是一个0.3欧电阻,只不过全汉是两个一串然后把三组并起来。找来一个0.33欧3瓦的电阻,把两边脚掰成Z字形,直接焊上。串了灯泡,上电待机3V有了,短接34脚,12V和5V都出来了,胆战心惊的测了PFC电压,334V,应该是串了灯泡保护的缘故。手上没有60R190P,不敢用20N60去灯泡保护,只好等芯片回来。今天芯片到,马上换上,上电开机,久违了的风扇终于转起来了。测试3.3V,5V12V都正常,PFC电压391V,完美修复。

网友:
艺高人胆大

网友A:
支持钻研精神,不过我是不会研究修这东西的,太危险。关键是学会了技术也赚不到什么钱。投入产出不划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支持钻研精神,不过我是不会研究修这东西的,太危险。关键是学会了技术也赚不到什么钱。投入产出不划算。

的确是投入与产出不划算,60块钱买两个电源,一个直接报废,这个换了808桥、2A07二极管、保险、60R190P管子、3W电阻和几个电容,花费了几个小时,修好的电源不值钱,维修过程惊险刺激胆战心惊,真是不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