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TPN-Q266黑屏维修(完整版)

楼主(2024-12-26):
HP TPN-Q266 板号:DAG3LAMBCD0 REV 开机黑屏,键盘有背光,按大小写键无反应,给客户报主板故障。客户比较 着急,守着电脑让我当面修,没法,只能拆机,当着客户面现场刷了BIOS。
无果,这个过程一个小时过去了,我告知客户还要进一步排查,时间会比较长。客户无耐只能留下电话走了。 在各平台网站找类似问题,觉得屏的问题很大,于是果断定了屏幕。等了两天,终于到货,换上屏幕豁然开朗,成功点亮!后面发现很多朋友遇到此故障,这也算是些款电脑的通病了。附上机成功的BIOS,与修友们共享。

网友A:
认到屏幕键盘才能控制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认到屏幕键盘才能控制吗?

就因为这种状态导致我走了弯路。遇到这种情况应该首先外接屏幕看看。

网友:
这屏幕什么型号?和一般用的40针edp屏不通用?

网友:
还有这种说法 现在的新机器越来越难修了

网友:
谢谢分享,这种问题还真是少见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一开始就换个屏幕先

网友:
长见识了,一般以为,只要系统起来了,键盘数字键大小写键就可以控制,管他有没有显示器呢。

网友:
学习了,真不错的一次维修经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因为这种状态导致我走了弯路。遇到这种情况应该首先外接屏幕看看。

外接屏幕可以吗??很容易可以测试出来

网友:
我上次也是,165HZ的屏很多坏的

网友:
不接外显看下吗

网友C:
单外接亮吗?有这个机器的试试   EDP 40针遇到几个换屏以后不定时条纹花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单外接亮吗?有这个机器的试试   EDP 40针遇到几个换屏以后不定时条纹花屏的

检测不到内屏,单外接应该不亮,内屏检测不正常,也会卡电流不跑码,现在好多机器都是这样

网友:
遇到一台一样黑屏,刚想拆主板检测。看了你的帖,赶紧先把屏幕拆了换张看看

网友:
还真是屏问题,现在这机器是真不会修了,大小写都没反应,不能按照以前的思路修

网友:
又学到了一堆知识,感谢各位分享!

网友:
现在的机器真是越来越难修

网友:
碰到这种机子,没法裸板修加电不显了。

网友:
我想问一下楼主,外接USB键盘大写灯或者数字锁定键灯都不亮吗?

网友D:
HP的暗夜精灵游戏本吗?这个活的风险在于万一不是屏的问题,拆屏是把屏搞坏,修板加赔屏损失大了,现在的机器风险太高了,都是背胶粘的屏,搞不好背胶拉断。

网友:
上次遇到一台放生了,没想到是屏幕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以后设计成不接硬盘也会不跑码?真是变态的设计。

网友:
没有替换的测试屏幕吗?如果有方便多了。

网友:
tpn-q26*系列的机器都有这个问题,外接没有,大小写无法切换,都是屏的问题。现在高刷的屏幕很容易坏

网友:
换屏没有修主板赚钱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认到屏幕键盘才能控制吗?

不一定,一般来说大小写亮了就说明主板没问题应该就是屏了

网友:
新机器要用新的方法。

网友:
现在的屏幕坏的越来越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HP的暗夜精灵游戏本吗?这个活的风险在于万一不是屏的问题,拆屏是把屏搞坏,修板加赔屏损失大了,现在的机器风险太高了,都是背胶粘的屏,搞不好背胶拉断。

沙雕,屏线配好直接屏幕接屏线不就好了吗

网友(2025-02-02):
修好就是最大的收获

网友(2025-09-26):
HP的屏幕也爱坏了记住了 感谢分享

网友E:
是怎么确定是屏的问题的
我来修一下
直接换屏啊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怎么确定是屏的问题的
直接换屏啊

网友:
刚遇到一台 屏幕

网友:
我遇到台也有可能,外接键盘灯一直亮,外接不显

网友(2025-12-05):
我也遇到过这款机 刚开始外接还能显示 后来直接不显示了,开机那一会外接键盘大小写海可以锁定几秒 ,后面也是直接换屏好的,感觉现在的高刷屏特别容易坏

网友:
谢谢分享,hp很多都是屏坏外接不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