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X370主板反复掉电重启求助

楼主(2024-12-26):
修到一片华擎X370 KILLER主板的,上电触发后反复掉电重启。

测量内存VPP供电2.5V正常

桥供电1.0V正常

CPU核心供电0.85V,也正常吧

各供电都正常,刷BIOS后依旧

没有维修思路了

  用示波器测了IO旁边的32.768晶振,两个脚没有波形,以为是晶振问题,

换了后还一样没有波形,把两个谐振电容换了后也是不行。

点位图,这个晶插振两个脚都是进了IO的,型号为NCT6779D

望各位大神赐教!!,这种情况是IO坏了吗,还是其他哪里有问题。

网友A:
刷bios,稳妥的方式是拆下来刷。还有这个bios芯片应该是1.8v的,你确定你的编程器支持直接刷而不用转接板吗?

网友B:
拆下bios刷下  还不行就IO

网友:
测一下io的pg信号看看

网友:
拆下BIOS刷应该靠谱点

网友C:
BI0S第二脚有没波形`若没有就换个CPU试试

网友D:
AMD板子BIOS不参与触发跟intel是有区别的,重点检查下IO的vin脚,PG信号,再不行换IO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bios,稳妥的方式是拆下来刷。还有这个bios芯片应该是1.8v的,你确定你的编程器支持直接刷而不用转接板吗 ...

可以的,编程器支持1.8V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BI0S第二脚有没波形`若没有就换个CPU试试

BIOS第二脚有波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AMD板子BIOS不参与触发跟intel是有区别的,重点检查下IO的vin脚,PG信号,再不行换IO看看

好的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拆下bios刷下  还不行就IO

拆下刷过了也是一样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AMD板子BIOS不参与触发跟intel是有区别的,重点检查下IO的vin脚,PG信号,再不行换IO看看

PG信号就是PWROK信号吗?测量PWROK有3V。

网友:
复位电路用万用表看看波形

网友:
还是供电不正常

网友:
换IO芯片试一试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某个芯片供电不足或者不良引起的

网友:
io的工作条件都有了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PG信号就是PWROK信号吗?测量PWROK有3V。

是的,IO的电压检测脚每个vin也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的,IO的电压检测脚每个vin也看看
好的,非常感谢,明天有空测量下每个VIN的电压。

网友:
修好了吗??

网友:
晶振无波形,大概率IO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