浪潮服务器LED51报错

楼主(2024-12-27):
NF5270M5板号是:YPCB-01046-1P2
表现的故障就是开机风扇狂转,然后风扇转速慢慢变低。LED51灯一直闪烁

网友A:
哪里的问题呢,分享一下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哪里的问题呢,分享一下呗

CPU不出供电,围绕CPU供电修。应该是通病

网友B:
大几百到手,话说这机箱还挺干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几百到手,话说这机箱还挺干净。

报了750,主板已经稍微清洁了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