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笔记本有没有维修价值

楼主(2024-12-27):
手上两部10210U机器  都是U挂   现在U价格普遍报价在750左右   感觉维修价值不大,有没有兄弟给个建议

网友:
没有维修价值。。。

网友:
除非客户一定要修,否则,不如买个新的二手

网友:
报价这么高,怎么修

网友A:
换U没有价值,成本750元,你的给客户报价1500元,1500元可以买个二手的了,还修啥啊,除非是碰到那种客户电脑有重要资料的,非修好不可的那种,才有价值修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换U没有价值,成本750元,你的给客户报价1500元,1500元可以买个二手的了,还修啥啊,除非是碰到那种客户电 ...

资料在硬盘里面,跟电脑有什么关系?

网友:
做料板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资料在硬盘里面,跟电脑有什么关系?

客户不知道啊,客户只想着你把电脑修好,资料就保住了,客户也不知道资料在电脑里面的哪个地方啊

网友:
看某鱼上有es版i5 CPU,只要200多,不知道质量怎么样

网友:
要是这么高的价格,维修价值不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客户不知道啊,客户只想着你把电脑修好,资料就保住了,客户也不知道资料在电脑里面的哪个地方啊

有道理!

网友C:
修过10台左右,现在行情利润空间小了。回收加CPU费能够卖不到2K,还不一定能够卖掉,拆件也是这点利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修过10台左右,现在行情利润空间小了。回收加CPU费能够卖不到2K,还不一定能够卖掉,拆件也是这点利润。

感谢,我也就不修了,完事儿拆开卖散件吧

网友:
看客户的意思了,给钱就搞

网友D(2025-02-06):
维修现在也越来越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维修现在也越来越卷

动不动还得赔钱

网友:
现在维修的价值都不大,基本上都是直接换

网友(2025-03-12):
先让客户问售后报价,你价格报价比售后低一点,质保时间长一点,顺便给客户清下灰,相信客户会在你这边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