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110M-F 循环重启维修

楼主(2024-12-27):
一片华硕H110M-F REV1.00  ,上电后循环重启,电流在0.4-0.7之间

测量相关电路,发现CPU VCORE READY信号未出,遂将故障锁定于CPU供电。测试各路上下管波形,发现有短暂波形输出

看现象好像是电源芯片输出电流后又进入保护了,查各路MOS管,电容等,未发现问题。于是排查电源芯片条件,发现EN ALERT#  VRSHDN  OCPL_VRHOT# TSENSE DRON   THERMTRIP等均正常 。再查电源芯片供电脚,终于发现问题
可以看到电源芯片供电脚电压在开机后电压有下降,下降至4.5V左右,这路供电是系统5V经2.2欧电阻RPR102转换而来,经查系统5V供电电压稳定,判定是RPR102 阻值发生变化所致,将其更换后电脑顺利启动。

发此贴给有相同故障的弟兄们借鉴

网友:
厉害啊,这种没有示波器应该找不出问题了

网友(2025-03-21):
rt8800a这个芯片的5V输入电源实测是4.82V,正常吗?

网友A:
谢谢分享,这个一般认为电源芯片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分享,这个一般认为电源芯片坏了。

换了新的芯片还是这样子的

网友:
这个技术可以

网友:
你这个转换线哪里买的 能不能发个链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