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驰1050,供电都正常,开机信

楼主(2024-12-27):
影驰1050,供电都正常,开机信号源也显示,完了就灰屏不出图像。别的接口也一样不出图像,这哪的事儿

网友A:
集显进系统看看有没有认到卡

网友B:
扫显存应该是有显存报错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集显进系统看看有没有认到卡

集显进去设备管理器只有集显是不是就没认到1050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扫显存应该是有显存报错

这个我不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集显进去设备管理器只有集显是不是就没认到1050

是的,没认到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