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X-B360M-3点不亮

楼主(2024-12-27):
闲鱼,赌卡,赌板翻车的概率越来越大了。这次还好没翻车
故障是SMBDATA信号腐蚀断线,断的位置在SQ2下面,导致的不认卡
点位是参考B360M-K

SMBDATA和SMBCLK打值一个589 一个590
从阻值看不出什么问题
示波器,但不会设置看波形,
蜂鸣档拿着钢刷看和那个地方相连,刚好表笔接到断线的SMBDATA,扫半天没找到SQ2,
又因为蜂鸣档阻值一致,所以走了弯

但凡表笔接的是SMBCLK,或者有点位,当时就能修好

网友:
sq2下面不好找啊哈哈,辛亏修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