铭瑄RTX2070S 开机点不亮

楼主(2024-12-27):
测量12V电源接口没有阻值,当时想,供电短路还不是分分钟换好。

先测量一遍阻值,感觉阻值还好,就拆掉螺丝,捅开易碎贴,把PCB放好

有两路DRMOS的12v是短路,一路显存供电,一路核心供电,因为保险的原因,DRMOS周围没有小锡珠,只能二选一了。
毫不犹豫选了显存的

。拆掉就阻值就也正常,真卧槽了。但因为二极管阻值还有十二,十三,就把供电补上

开机,花屏,D1报错
换完显存,不报错,但进系统装驱动,要么黑屏死机,要么花屏死机。
测118,也卡死。
把D1取下,测量数据点阻值,测量显存周围的电阻,没发现异常。又换了一颗显存。故障依旧。

,感觉是核心坏了

但没有核心更换,只能作罢,翻车每一天

网友:
再测试什么情况

网友:
烧显存还折腾什么

网友:
你可以打下d1的阻值。

网友:
20系列显卡,一般是6带显存。你看下阻值,可以知道,是显存没焊接好,还是gpu之间不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