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华硕X555LD 2.0 CPU内部短路,风枪拆下

楼主(2024-12-27):
华硕X555LD 2.0 CPU内部短路
全板打值3.3V短路,断开电感前端正常,后端还是短路。
插电电流死0.1几
3.3V强加电烧机CPU发烫,
同是遇到2块板一样的问题,电流差不多0.2以下。
都是3.3V短路,
决定用风枪把CPU拆下看一下是否判断正确。
结果是,拆下CPU阻值恢复正常。

结论:CPU坏。

网友:
CPU i5-5200U SR23Y Intel

网友:
低压的CPU坏的多

网友:
像这种坏CPU的,维修价值就不大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