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90W充电转换头维修。

楼主(2024-12-27):
DELL 90W充电转换头维修。

之前买的转换头用一段时间就不能识别型号了,再买也是如此。所以打磨开看看内部是个6脚小芯片和1个钽电容。打磨掉小芯片,然后加入这个小电路板就好了。小电路板是从坏的90W DELL充电器里切下来的。只需要焊接2条线就可以使用。分别是地线和信号线,注意信号线上串联了一个130欧姆的小电阻一定要保留。没有电阻就爱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