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 NM-A681 CPU坏

楼主(2024-12-27):
       联想 NM-A681.0      CPU坏
全板打值内存供电PL501短路,断开电感前后都短,拆除芯片后前段不短路了,后端还是短路。
点位图打到相关电容全部拆除还是短路,1.35V烧机,CPU发热,其它没有地方发热。
拆除CPU后阻值恢复正常。
结论:内存供电芯片损坏后导致CPU短路坏。
                  CPU I5 5200  SR23Y

网友:
CPU坏了,没搞头了

网友:
这个CPU还有些加密了,拆机的有的不触发或掉电

网友A:
这种带南桥的CPU坏了就没有必要修了,换一个U的价格和买一块主板差不多,换一块主板还更稳定,而且多一块料板。关键这种长的CPU换起来也很费劲。

网友:
找个拆机CPU 焊上

网友:
确实,CPU一坏就没啥搞头了

网友:
没搞头了,浪费时间

网友:
现在CPU都爱坏

网友:
找个旧版子

网友:
可以研究一下,真要订芯片去换就算了

网友:
修机的烦恼啊   CPU 坏 白干

网友:
喜提新机

网友:
5代酷睿好像没有台式机的版本。

网友:
这种板子cpu很容易坏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带南桥的CPU坏了就没有必要修了,换一个U的价格和买一块主板差不多,换一块主板还更稳定,而且多一块料 ...

有道理 有时候换个整块主板 比换一个U还要便宜 还多了个料板

网友:
学到技巧了啊,换板更省钱更省事!

网友:
这种的 没有料板我就直接放弃了

网友:
很佩服一直坚持

网友:
直接换主板

网友:
CPU 很容易被烧

网友:
这还有啥搞头

网友:
大神技术真的不错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