研华MIO-5152J-U6A1 清除BIOS密码

楼主(2024-12-28):
研华MIO-5152J-U6A1  如何清除BIOS密码  密码是存储在BIOS里吗 还是EC

MX25L25673G 6100.rar

网友:
是存在BIOS里面的,刷一个BIOS即可

网友:
这玩意儿不好说,有可能是BIOS里也有可能在另外的芯片里

网友:
刷BIOS,刷BIOS不行那么就是换 EC了,基本上都能解决

网友:
刷BIOS不行那么就是换 EC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