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H81M主板刷新bios又一次失败

楼主(2024-12-28):
dos下刷bios总提示这个错误代码,是rom文件有问题,还是bios设置的问题,大神们再给看一下。经过一番尝试,bios密码终于被我搞掉了,但是刷bios还是提示这个东西。rom文件是我从同款电脑里提取的,再用mmtool工具工具去添加了nvme模块,目前又卡在这里了,不知道啥情况

网友A:
修改过的rom文件无法通过安全校验,要用编程器刷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修改过的rom文件无法通过安全校验,要用编程器刷。

我以前就是这么刷的,就刷过去了呀,现在的bios版本号FCKT97AUS,论坛上有人说97版本以后就刷不进去其他版本了,但是我目前NVME启动都是正常的,就是开机AMi的界面显示不正常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以前就是这么刷的,就刷过去了呀,现在的bios版本号FCKT97AUS,论坛上有人说97版本以后就刷不进去其他 ...

你不修改rom,用原始的是能刷进去,修改过的就不可以了。安全校验懂么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不修改rom,用原始的是能刷进去,修改过的就不可以了。安全校验懂么?

那不修改怎么不就加不进去nvme模块了吗,这不科学啊,我以前也是用的同样的方法就刷好了,NVME正常驱动,只是现在的bios版本FCKT97AUS比较高,我见论坛里有人说,高版本就是加了安全验证,刷不进去修改的rom了。目前唯一有可能成功的方法就是先刷回旧版再去刷修改过得rom文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不修改怎么不就加不进去nvme模块了吗,这不科学啊,我以前也是用的同样的方法就刷好了,NVME正常驱动, ...

你可以试一下,看它能不能刷回去旧版,旧版没校验的话就可以刷。如果刷黑了就只能编程器了。

网友(2025-02-22):
对,我现在刷到了FCKT97就再也擦不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