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299点不亮NVIDIA Titan XP

楼主(2024-12-28):
之前从 SEELE 店铺购买了泰坦主机,配置为 Intel Core i9-7900X 和华硕 ROG STRIX X299-E GAMING 主板,自己额外购买并安装了海盗船 DDR4 3200MHz 内存,使用一直非常正常。

近期因闲置一年后重新开机,发现电脑启动时黑屏。主板代码显示为 AA,表明系统硬件检测正常。尝试更换一张显卡后可以正常进入系统。但原来的 NVIDIA Titan XP Star Wars Collector’s Edition 显卡在其他电脑上使用完全正常,排除了显卡本身的问题。

目前主板的 BIOS 已更新到最新版本,也尝试刷过其他版本的 BIOS,但问题依旧无法解决。怀疑是显卡与主板的兼容性或设置问题。

希望有经验的大佬指点迷津,解决此问题,修好后愿意给予酬谢!万分感谢!

网友:
显卡现在运转都是正常的,就是显示器没有信号

网友:
1.电源多少W的?带TITAN XP功率得足够大!
2.BIOS里 PCIE是自动吗?自动的话插了几个M.2?
3.用橡皮把显卡的金手指仔细擦一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