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迅维快修]
联想一体机M8350Z-D002 BIOS 密码pojie方法

楼主(2024-12-28):
    故障现象:联想一体机M8350Z-D002 板号: IH110SWG/V1.0 ,客户设置了BIOS 超级用户密码,由于时间过长遗忘,需要解密。
     处理过程中:
              先简后繁,取下BIOS电池后,开机密码依旧。然后,刷写BIOS ,EC-BIOS, 以及U9503-24C02WP,BIOS-U9502,但密码依旧  后又尝试更换EC,故障依旧。
           最后,发现主板上有一个CLR1跳线(清除),跳至2-3上后,加电开机,听见嘟嘟两声音后,关机,然后再跳至1-2,开机按F1顺利进入BIOS,且密码清除。

网友:
这样短路和取电池短路效果不一样吗

网友:
谢谢方法  按照此方法成功清除bios密码 联想h61M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