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哥嫡长子 机械革命蛟龙7 二修不开机一例

楼主(2024-12-28):
接到一台机械革命蛟龙7,版号GM5ZGXW二修一台,到手打值发现3V明显短路,有多处维修痕迹,观察一圈发现声卡芯片烧毁,3V供电芯片缺失,修补明显损坏痕迹之后补上3V芯片,此时短路依旧

CPU型号是100-000000300,5900,这里直接进行更换,更换新CPU后3V短路排除 此时机器可以正常上电,电流卡到0.6A 没有正常进行跑码 经过测量缺少1.2V内存供电,测量条件到1.2V芯片15/16脚之后,发现15脚的en为低电平,研究后发现是芯片内部拉低,直接更换该芯片,1.2V内存供电正常产生,但是 故障还是依旧不跑码

对比时序发现已经走到了平台复位的上一步 ALL-PG并未产生 追查该信号产生条件,发现EC所提供的信号ALL-PG-EC,并未正常发出 ,决定更换EC,更换EC后故障依旧是不跑码,到论坛发现有几个老哥上传了该EC的外挂程序,刷到第三个时,上电不再卡电流,已经可以正常跑码,

正常跑码后长舒一口气,终于算是把活干完了?别急,还有活,本机最离谱的好活来了

,跑码后电流回落到1.7A左右,定电流,接屏幕不亮,看了一眼屏保险无异常后,直接上手拆屏幕,(此机型以及类似机型,屏幕为通病,论坛有诸多案列)
拆开原机屏幕发现,该非原机原屏,鉴定为一眼挂壁,屏幕端排线都没插,看了一眼果断掏出来一块测试屏幕,接排线,此时祈祷排线是好的,通电后祈祷成功,测试屏正常点亮

这里注意一下部分机械革命机型有如下特点:
1:屏幕坏会不过自检
2:无内屏外接会不显

网友:
写的很好,虽然没看懂,但就是感觉很牛逼,下次更新我还会来的,关注了,是滴

网友:
楼主这耐心值得学习,看来手上得多备几块40针高刷了

网友:
这是价格没谈拢的二修机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