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11控制面板,设备和打印机中不显示打印机图标

楼主(2024-12-28):
win11
企业版LTSC 24H2 26100.1,忘记是哪位大神的作品了,
装完打印机后,可以正常使用,就是控制面板--设备和打印机中不显示打印机图标,求解?
win11
Mac
控制面板
不显示

网友:
重启一下电脑看看

网友:
系统问题,经常遇到

网友:
装个纯净版本

网友:
换个版本装一下试试 这种问题 太奇葩 奇葩就重装一遍再试一下

网友:
你好,建议到打印官网下载跟系统适应的驱动,关闭卫士安全软件,安装完驱动,

网友:
另外看一下管理中的服务,跟打印机服务器相关的要自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