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SAMSUNG 笔记本电脑无法保存BIOS设置

楼主(2024-12-28):
   一台客户的三星550R5L的型号笔记本电脑没有小电子,进入BIOS设置好了点F10 后有保存的提示确定后还是无法保存时间。大佬们帮忙指导一下是哪里的问题?

网友:
主板上有3v纽扣电池(电压低,保存不了数据)。换一个。

网友:
换电池不就好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