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决惠普彩机m254 252 477 479 报错59.c0 59.f0

楼主(2024-12-29):
解决惠普彩机m254 252 477  479  报错59.c0 59.f0直接拆齿轮组 处理一下这个海绵垫子就行

网友A:
我都是直接镊子伸进去贴  拆这个比较麻烦

网友(点评):
你这个风险有点大,我之前也是这么干的 原来的粘在上面的海绵没有办法彻底清理干净

网友:
方法挺好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都是直接镊子伸进去贴  拆这个比较麻烦

也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搞

网友B:
这个齿轮组不好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齿轮组不好拆吧

简单 会对位齿轮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都是直接镊子伸进去贴  拆这个比较麻烦

怎么方便怎么来  我喜欢拆开整

网友:
学习深造哦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