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A88XM-E/USB3.1显示USB 15秒后自动关机

楼主(2024-12-29):
显示15秒USB报错,自动关机,打开点位图找到URN161 472排阻

测到2角只有1.8V不正常

测他通向俩端也只有1点几伏不正常

直接更换472排阻未能解决,直接2.4.6.8角一坨焊锡让他直接5V输出成功解决问题。遇到华硕B450同样问题也是一坨焊锡才能决
那位大佬解释下为什么换排阻不行。

网友:
手机版看不到啊

网友:
可能是旁边三极管

网友:
和截图不一样

网友:
2.4.6.8都是5V,难道是5V没过来?

网友:
应该是UF1坏了。

网友A:
你们怎么学的,就是学不会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们怎么学的,就是学不会啊

理论加实践呗,主要是实践,有大量的板练习

网友:
大师技术精湛

网友B:
这种故障把到CPU去的两个5脚管对调一下就解决了,两个其实都没有坏。

网友:
厉害。。  思路清楚

网友:
大神技术真的不错呀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故障把到CPU去的两个5脚管对调一下就解决了,两个其实都没有坏。

这个是什么原理呢?

网友:
一年前我也碰到这问题,排阻全换了都不行,跟楼主一样,一坨锡上去,正常运行到现在

网友:
厉害。。有点位就是好查些

网友:
看过别的高手修过,排阻拆下来没问题,就直接搞控制MOS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