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索泰2060核心供电缺相,4

楼主(2024-12-29):
求助索泰2060核心供电缺相,4相GPU核心供只有第一相正常,其他3相无输出,第二至第四相UP1952p 1脚11.8V,2脚1.92V,3脚5V,4脚12V,568脚0V,7脚0.81V。求大佬指点一下怎么样检查

网友A:
不供电的 一个一个拆了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供电的 一个一个拆了看

拆过,没看出什么问,1952是好的,mos管也测过是好的,目前是2脚PWM1.92V,没有波

网友:
已经修复,原来9512没问题,45491也没问题,颗电阻断路引起

网友:
已经修复,一个电阻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供电的 一个一个拆了看

已经修复了,电阻问题引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供电的 一个一个拆了看

已经修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