迪兰RX6600 x战将 不能csm启动

楼主(2024-12-29):
这个卡有个特别的毛病 不能CSM启动 会卡b2 卡几秒过了以后ufi 直接进系统了

也就是说不能进bios 的 原厂bios 买的刷了 华硕一个也刷了都一样效果。

rx6600备份.rom

Dataland, RX 6600 X-Serial_1E7B,AA13.rom

网友:
这种是bios的问题吗

网友:
最终发现hdmi口不能用。跑线短路进了核心。dp凑合用吧~~~

网友:
今天修到一片VASTARMOR(瀚铠) RX6600XT 显卡。。。故障现象:插电开机风扇转没有图像不显示,,于是拆开测全板供电12V   5V   3.3V   1.8V   1.8VVPP   0.91V   0.75V辅助  1.35V显存  0.89V核心   0.92V都是正常的。。最后查出是超频开关坏了更换全新故障修复!!

用二极管档测量阻值电压上来共享。。这显卡核心是零欧短路的但是没有短路照样有0.89V核心电压,还有有两个1.8V电压。。。。这显卡PCI-E A11复位阻值是无穷大,A11复位是进入U3  6脚由U3  4脚输出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