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DELL 5490 I3 7代 LA-F401P_1.0 难开机不能重启

楼主(2024-12-29):
DELL 5490 I3 7代  LA-F401P_1.0 难开机不能重启
接修一台5490 LAF401P
客户描述难开机,不能重启等问题
这是惠州做电源开发人员发过来的,
经初步测试,待机电流正常,上电最高跑到0.6几0.4几0.2等,进系统操作时电流在0.18几。省电机。
打值无显异常,电压全出。
初步估计应该还是软件方面原因,经刷BIOS完美解决问题。

GD25Q128B@WSON8_5290_5490 LA-F401P_1.0 原机亮机备份.BIN

LA-F401P_.cad

网友(2025-03-11):
杂牌开合窗帘电机维修,常见故障电源指示灯弱或暗亮或带马达不够力,一般是小六脚电源集成块50V22UF坏和35V1000UF坏。。马达不转或者转一下停,一般是单片机供电不足其供电78L05供电脚有一个471电阻损坏用221电阻代换能解决问题,,,,电机的接线只用三根,蓝线接零线,黑线正转,红线或灰线反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