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共点不正常

楼主(2024-12-30):
故障:测量公共点没有电压。
测量了:测量了充电芯片对应的上管G极,最高只有16V,把上管拆了测量时候有5V,且下管的G极有部分波形后就一直5V处于放电的情况。
操作:我把MOS管和充电芯片都更换了,自检升压电容也更换了,估计还是一样,后面测量和充电芯片相连接的电阻,发现阻值都是正常的,VRAVDDP是有5V电压。公共点死活不出来。

请教一下  还有啥思路呢

网友:
公共点阻值多少

网友:
我把公共点的节点断开了,前端550 后端400

网友:
Q6000这个直接短接一下看能不能正常开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