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Q24738H没弄明白原因

楼主(2024-12-30):
一台TPN-Q171笔记本,适配器不开机,不充电,拆机检测没过隔离PQ56没导通,
测BQ24738H条件,VCC19V,ACIN3V,REGN6V,ACDET3.3V,ACDRV0.88V先怀疑BQ24738H坏,动手换一个故障一样,在仔细看图ACDET标注是2.4V 论坛有贴这个电压不能低于2.4V高于3.15V于是摘下PR346和PR347测量阻值都正常,计算这个点电压应该是2.7V 从板料搬了两个电阻换上还是3.3v没弄明白差到哪了,也不想继续研究就把PC370摘掉换了一个1MΩ电阻后通电待机有了,测量ACDET=2.75V插上电池也可以充电。机器是修好了,电阻分压没弄明白为什么会升高,以后各同行修到注意一下。

网友:
拆了PQ3试试

网友A:
理论分析PQ3出问题只能把电压拉低,不会升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理论分析PQ3出问题只能把电压拉低,不会升高

完全导通是电压拉低,不完全导通就不一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