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惠普安全控制器报错-修改教程

楼主(2024-12-30):
HP安全控制器报错原因:SPI bios的bios region部分的VSS2区域问题所致解决方法:替换该区域即可

650 G5,830 G6, 840 G6   18F4048-1919FFF-25FB8
AMD 855 G8   1070048-1095FFF-25FB8
ZBook Fury G8    192A048-1967FFF-3DFB8
640 G4, 840 G5  1AF6048-1B1BFFF-25FB8
840 G7   18EA048-190FFFF-25FB8
440 G8, 450 G8, 830 G8 ,840 G8   188A048-18C7FFF-3DFB8

416 Bytes, 下载次数: 17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416 Bytes, 下载次数: 30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416 Bytes, 下载次数: 18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416 Bytes, 下载次数: 18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537 Bytes, 下载次数: 12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416 Bytes, 下载次数: 9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263 Bytes, 下载次数: 65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537 Bytes, 下载次数: 16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A:
这个具体是怎末使用呢?在winhex里搜索哪个可以找到这个“VSS2区域”?
440 G8, 450 G8, 830 G8 ,840 G8   188A048-18C7FFF-3DFB8

我尝试在440 g8 的BIOS内搜索 188A048 18C7FFF 3DFB8 的文本找不到对应区域(这里使用的BIOS是原厂)

之前我遇到的HP安全控制器报错 是通过刷入原厂SPI EC BIOS,两个都刷,然后手动填入 功能字节 序列号等等那些,比较麻烦但是基本上都可以解决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具体是怎末使用呢?在winhex里搜索哪个可以找到这个“VSS2区域”?
440 G8, 450 G8, 830 G8 ,840 G8   188A048-18C7FFF-3DFB8

我尝试在440 g8 的BIOS内搜索 188A048 18C7FFF 3DFB8 的文本找不到对应区域(这里使用的BIOS是原厂)

之前我遇到的HP安全控制器报错 是通过刷入原厂SPI EC BIOS,两个都刷,然后手动填入 功能字节 序列号等等那些,比较麻烦但是基本上都可以解决

大哥,这是位置,不是字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哥,这是位置,不是字节

好的,这个我了解不多确实不清楚

网友:
我试了640G4的修改,似乎没啥用

网友:
x2 1013 g3同样存在安全控制器问题,原理相同,vss2区域大小同640g4

网友:
zbook 15 g6 VSS2区域大小25FB8,自行搜索

网友(2025-04-15):
引用 网友B:
大哥,这是位置,不是字节

位置怎么搜索呢

网友(2025-05-26):
435 G9 G10系列的安全制器有人有么。各位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