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械革命钛钽plus 维修经验

楼主(2024-12-30):
型号:机械革命钛钽plus板号:GM7TG8c-PN11
故障:上电100MA
维修过程:接手是二修机,拆开发现南桥已经被干过SRKMA,打值所有供电没有短路。上电测试3.3V 5V 1.0V 1.8V均都正常,RSMRST也有,但是SLP_S3和SLP_S4都是没有,问题应该还是出在南桥这边,再继续查了RTC电路都正常。32.768晶振也正常,24M晶振也起震了,并且BIOS也刷了原厂的,故障依旧。
这个时候就像找个KMA的南桥换一下试试。拆了南桥发现焊盘没啥问题,顺便测试一下BIOS到南桥的线路通断。因为前几天就是有一个拯救者的BIOS中间电路被上级焊变质了,导致不上电。跑线测试发现7脚到南桥不通。通过图纸看出7脚通过一个62欧电阻到南桥 ,跑线测试发现电阻R6064实际测试为1K的。找个南桥坐上后,把电阻换掉,找不到62欧,直接找了一个33欧的装上,上电是上电了,但是上到0.5掉电,测试CPU电压没有出。再次刷了BIOS还是一样。于是再次把南桥还原。上电直接2.0并且,装上内存电压已经有跳变了。
装机测试已经显示。找了测机硬盘测试发现打上驱动就黑屏,大小写切换有反应,换了系统在测也是一样,在设备管理器发现只有独显。以为是BIOS问题。正想再找个刷一下,又想起来联想的是可以通过BIOS调独显集显的。进BIOS发现确实有可以调的。可以集显也可以独显。也可以双显。调成双显进去打驱动都正常。装了娱乐大师跑分也OK。维修结束

总结:SRKMA,BIOS已经要参与触发条件了,所以下次也需要列进需要查的条件之中。并且24M晶振也是一样。应该是24M要先正常,南桥才会读取BIOS,个人理解!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,基本功扎实

网友:
多谢分享经验,下次查不触发又多了一个思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