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A2289笔记本巨慢,怎么能解决

楼主(2024-12-30):
来自: 北京
A2289
笔记本
,进过水,来时不开机,不能升压,修好升压,能开机可是开机巨慢,换了lsl9240Hi还是不行,在苹果系统下,想安装测试软件,都不能成功,大师们帮帮我吧,谢谢了!

笔记本
不开机
苹果

网友:
查查CPU供电,是不是被降频了

网友:
应该还是哪里进水没被发现

网友(2025-02-27):
来自: 北京
谢谢回复,机器客户取走了,当时安装了windows后发现速度用起来挺快的,也没有测频率。

网友:
路过一看,实属好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