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419电源板adp-300炸扼流圈一例

楼主(2024-12-30):
闲鱼上收了块电源板,起初没在意,以为只是炸保险。
把保险换了上电测试仍旧没反应,再仔细看,发现扼流圈周边一圈碳黑。。。
把扼流圈拆下之后才发现线圈中心烧了。外面看不出来。。。
只炸了保险和扼流圈,其他未见异常,不知道是普通浪涌还是雷击。

网友A:
大电流过热烧的吧
咸鱼的货是拿来折腾的吧,
咸鱼货不入法眼,咸鱼的妹子除外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电流过热烧的吧
咸鱼的货是拿来折腾的吧,
咸鱼货不入法眼,咸鱼的妹子除外

不像,桥和mos正常,一般内部短路基本只烧保险丝,烧扼流圈的一般是输入引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电流过热烧的吧
咸鱼的货是拿来折腾的吧,
咸鱼货不入法眼,咸鱼的妹子除外

查了扼流圈资料,卖家的宝贝详情上写着测试是1Khz 0.3v,EMI防护部护 写着 1KHz 以上的EMI滤波 才用串入扼流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电流过热烧的吧
咸鱼的货是拿来折腾的吧,
咸鱼货不入法眼,咸鱼的妹子除外

不过好像你说的也是对的,铜丝终归是电流过大烧断的,但是EMI滤波防护维修中见的比较少,所以这次稍微研究了一下,基本还是高频引起的感应电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电流过热烧的吧
咸鱼的货是拿来折腾的吧,
咸鱼货不入法眼,咸鱼的妹子除外

烧的是线圈中心,感觉更像ZVS感应加热线圈的原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