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b75-V无CPU供电求助

楼主(2024-12-31):
修一华硕P8b75-V主板,故障现象为开机风扇抖一下就停。
查PQ10管击穿。更换后3脚还是没有供电。

技术有些水,干脆把PQ10,11,12,9 全部更换,还是不行。现在想请教下大家,图上的电压应该从哪里来的,是谁控制的,是PU6控制驱动的吗?别的CPU供电都是好的。

网友A:
你看一下图纸,这里好像是集显供电的
出来一下就没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看一下图纸,这里好像是集显供电的
出来一下就没有了

谢谢,就是这种板子。按您的意思是这个电压不重要吗?我是学徒水平,图纸也看不太懂。现在的故障现象是插一个内存条能点亮,但是是定屏。插两根干脆点都点不亮了,内存条是好的,单独随便哪一根留哪个槽都能单根点亮。我的地方搞错了吗?反正但是只查出上面里面有个管烧了。

网友:
插二根的话,插那二条蓝色的槽试看看

网友:
查看原理图啊

网友:
看看集显供电电流反馈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查找电压控制芯片,只是换LDO是没有用的。

网友:
,谢谢,我手上暂时还只找到了电位图没找到原理图。

网友:
查找电压控制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