拯救者怎么绕过电池 单用充电器!

楼主(2024-12-31):
拯救者R9000P 2021 这款笔记本 修了cpu 后可以亮机进系统!但是发现 有时候会风扇狂转掉电! 单用电池这个问题没发现 ! 但是这款电脑  不插电池  用充电器不开机! 有没有什么改电路的办法  把电池电路屏蔽掉 !  单用充电器试试!

网友:
电芯拆掉,只留一个保护板,哈哈

网友:
楼上的想法厉害,,,,,,,,,

网友:
应该还是cpu部分有问题把,用电池的话低功耗运行;插电源高功耗运行,检查下每路cpu供电正不正常,还有供电芯片的分压检测

网友:
你是用转接头还是原机自带适配器?这机子带适配器识别的。不接电池用低功率的适配器可能会无法正常开机的

网友:
可以把功率识别信号从电源插口PCB断开,在主板上加电阻试下。

网友:
2M电阻有问题吧   怎么可能单用充电器不行

网友:
用充电器不开机  建议从这里入手   单独充电器是不触发还是触发电流多少 一步一步按照原理修  比如不触发 查适配器输入信号 ec条件  触发电流跑不上去 缺电压比如缺cpu供电 查 芯片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