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洋PLV-Z4 3LCD投影机横条纹如何维修?

楼主(2024-12-31):
(图片)

网友(2022-06-25):
自己一手自用的三洋投影机PLV-Z4,全原没有拆修,灯泡才点了不到1000小时,闲置多年可能有受潮和轻度发霉的情况,今天拿出来正常开机。色彩正常,画面正常,但是正中间出现了黯淡的横条纹,在显示深色的时候不明显,亮色的时候特别是全白的情况下比较明显,请教各位大神,这种可能是什么地方的问题。不甚感谢!

2022年这个帖子最后居然没有维修结果!目前闲鱼上有许多拍卖三洋Z4、Z5有这种故障的投影机,本人便宜买了一台投影画面中间有白色横线的Z4机子,将现有正常画面的Z5投影机逐渐拆卸液晶组件、电源、镜头……所有投影机光路组件等替换到Z4使用,结果Z4仍然会有那个横线画面。这样,完全可以确定是Z4的主板电路故障(Z4与Z5主板无法更换安装——尺寸不同)!因此,希望维修专家、使用高人能够指点这种故障主板是什么元件问题,如何修复?

网友(2025-03-14):
明基BENQ TB226投影机,开机灯泡不亮,POWER灯和LAMP灯闪红灯,是点灯板坏了换一片就好,修复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