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维修论坛

楼主:
[求助]小米6底部麦克风没声音,换尾插好几个都只能好几 ...
[小米手机维修]
[求助]小米6底部麦克风没声音,换尾插好几个都只能好几天

网友(2024-12-31):
如题目,手上自用小米6,配置是换芯片扩容过的8+256,系统是原生安卓14,lineage出品的。底部麦克风出现问题后每次更换麦克风元件可以暂时解决,然后过几天又不行了。购买更换了原装和组装尾插小板都一样,,求助这是大概什么问题?
小米
小米6
芯片
安卓